【已解决】AD6怎样打印PCB图

楼主(2008-04-04):
我刚用AD6不久,最近画了PCB图想自己用感光板做,但是老是打印不出来。打印出来的老是满A4纸的双面板,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保持原比例打印,怎样只打印单层板,很着急,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打印机动了一下就没反应了!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檔案 -> 輔助制造輸出 -> Gerber Files 選擇需要板層 , 列印 OK!

或者先設定Printer的紙張為PCB 的尺寸, 然後在AD6上 檔案->頁面設定->進階 PCB Printout Properties.

楼主(2008-07-18):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