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PLCC44插座的封装

楼主(2008-04-04):
高手能提供尺寸资料吗?我想做它的封装,谢谢!

网友(2008-08-04):
你在AD6以上的版本,加载ATMEL的集成库,里面从mega16中可以看到有44M1_L            44M1_M        44M1_N三种封装
焊盘的位置是一样的,外框不一样而已,可以选择你需要的

网友(2009-02-28):
没有的话可以找我要 gzliumin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