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

楼主(2008-04-04):
allegro中,用菜单“reports”生成“Bill of material report ”,发现这个repor里面的“COMP_CLASS”一栏里面全是“IC”了 ,电阻电容都成“IC”了,想把它改成“ DISCRETE    ”,如何改之,高手指点一下!感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使用ALLEGRO PI进行电源完整性仿真的时候,如果板子上的器件CLASS设置不对的话,比如:把电容类设置为“ic”的话,在使用“power integriy”的时候 板子上的电容就没法出现在仿真器件列表里面,仿真就没法继续。 总的一点就是:器件类型设置要符合要求,不要乱设置。否则出问题的时候找起来麻烦。 修改器件CLASS的办法是:菜单“LOGIC/PART LIST”里设置修改,修改结果可以用‘report’的器件统计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使用ALLEGRO PI进行电源完整性仿真的时候,如果板子上的器件CLASS设置不对的话,比如:把电容类设置为“ic”的话,在使用“power integriy”的时候 板子上的电容就没法出现在仿真器件列表里面,仿真就没法继续。 总 ...

对!属性设定的正确且全,没什么坏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使用ALLEGRO PI进行电源完整性仿真的时候,如果板子上的器件CLASS设置不对的话,比如:把电容类设置为“ic”的话,在使用“power integriy”的时候 板子上的电容就没法出现在仿真器件列表里面,仿真就没法继续。 总 ...

补充一下,默认情况下logic-part logic功能是disable的,要在setup-user preferences-misc-logic_edit_enabled进行使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