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一起改很多器件的一个属性而不影响它们的其他属性?

楼主(2008-04-04):
事情是这样的,以前的一个图纸上面用的电阻电容全是0603封装的,现在想全部改成0402的,所以要改Footprint的属性,能不能一次一起改而且不影响其他属性?四十多页的图纸,一个一个改就惨死了。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以前的一个图纸上面用的电阻电容全是0603封装的,现在想全部改成0402的,所以要改Footprint的属性,能不能一次一起改而且不影响其他属性?四十多页的图纸,一个一个改就惨死了。

请高手回答,谢谢! ...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331&extra=&highlight=%2B0603%2B&page=1
看看这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