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元件管脚的Name如何隐藏?????????????

楼主(2008-04-05):
orcad中元件管脚的Name如何隐藏?????????????

楼主:
现在知道了,在OrCAD中打开options-part properties.....找到PIN names visible单击,在最下边选择False,选OK退出。

只是可惜的是,不能控制单个管脚.

网友(2008-06-13):
胡言乱语

网友(2008-09-10):
在元件编辑窗口中可以实现对单个或者多个管脚的隐藏

网友:
只有对power类才可隐藏,除此之外你认为有隐藏的必要么!

只有对power类才可隐藏,除此之外你认为有隐藏的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