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去掉OrCAD-file-菜单下的的历史记录??????????????

楼主(2008-04-05):
如图,我想去掉这些历史记录,在哪里清除?

应该orcad里面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想去掉这些历史记录,在哪里清除,注册表里也可以搞,不过我不想,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应该ORCAD里面可以设置的吧?5197

找到"$:\Cadence\SPB_15.X\tools\capture\Capture.ini"
用写字板打开Capture.ini
搜索"Recent File List"
删除[Recent File List]下面所有的"File=X........."行;或者直接删除[Recent File List]所在行就可以了;
保存,关闭,打开Cpature就可以了

以上如果嫌麻烦,可以做一个批处理文件,需要清除记录的时候运行以下批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了,以前的99SE也是这样子搞的,真没想到OrCAD也一样.

总觉得CADENCE收购了ORCAD以后,根本就不思进取,没有修改ORCAD的样子.

不知16.0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了,以前的99SE也是这样子搞的,真没想到OrCAD也一样.

总觉得CADENCE收购了ORCAD以后,根本就不思进取,没有修改ORCAD的样子.

不知16.0的怎么样?

收购前就基本定型了,因为好才会被收购。
16.0基本也没怎么改动,主要就是让OrCAD和Allegro结合得更密切

楼主:
个人觉得,OrCAD的人性化设计得还是不足,在被收购了以后基本就没有什么改进了。

网友(2011-04-02):
怎么样设置可以让它不再保存打开的路径啊?

网友(2014-06-05):
引用 网友A:
找到"$:\Cadence\SPB_15.X\tools\capture\Capture.ini"
用写字板打开Capture.ini
搜索"Recent File L ...

高手啊!奇怪同一个安装文件(16.5),在办公室装就没有问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就没有历史记录。
我打开了那个文件,也没有找到“Recent File List”,明天去办公室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