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ch中修改pcb封装导入PCB

楼主(2008-04-05):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在画PCB时需要修改PCB封装,在原理图上用正确的PART代换之,ECO to pcb后发现封装没有改变,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经验

我一般是先在PCB里面删除掉要更改的元件后,再导入ECO.
对于修改PCB DECAL的比较适用

网友:
2楼说的是,不知还有没更好的方法,因为假哪是别人改的原理图,而人家又没讲,就很麻烦

网友:
是不是没有比较封装啊?

网友(2008-05-12):
今天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N天~~~
在tools-compare/eco里面有个设置项compare PCB DecalAssignments打上钩就好了
PS:偶用的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