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导allegro的网络表是很严谨的!需要满足那些条件就不会报错呢?

楼主(2008-04-05):
capture导allegro的网络表是很严谨的!需要满足那些条件就不会报错呢?比如说:1.元件脚必须有name,而且不能同名!等等!
有谁做过总结,必须满足那些要求需要满足那些条件就不会报错呢?

网友A:
1.元件名称还不能太长,不然出警告.
2.管脚的类型也不能冲突.
我遇到过的情况

网友:
不可以有非法字符

网友:
一个单板的图纸中,一个网络只能有唯一的一个网络标号一一对应。
网络标号的名称应该和信号的意义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并且只能使用字符“0-9”、“a-z”、“AZ”“_”、“/”、“#”、“+”、“-”,不能使用其它特殊字符。

网友(2008-11-06):
    IC中如果有对个VCC或GND管脚时,应将这些Pin类型设为Power!!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随便画一个线路,check error,会提示哪些地方不行的

网友(2008-12-23):
    如果使用了相同的DEVICE属性,而Value不一样的话,会导致ERROR。

建议楼主把跟贴中提到的都列在一起放在一个新贴里,让新同学学习一下。

网友B(2009-02-12):
    郁闷ING 16.2学了2天了~还是不能把原理图顺利的导入Allegro进行布线 每次都是网路表又问题
   哪个高手做个这方面的详细教程嘛

网友(2009-03-21):
这个我也不明白 要是那个高手帮大家做个教程 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
1.元件名称还不能太长,不然出警告.
2.管脚的类型也不能冲突.
我遇到过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最长不能超过31个字符
名称不用能专用的

网友C:
基本上,主要要修正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同名pin要改成power pin type,第二个是把所有元件的device属性都删除(让系统自己生成)。
当然还有一个非法字符问题,只要library规范,一般比较少,但也可以通过单页排除法来加快查找非法字符的速度。

网友(2009-05-01):
好有用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系统自动生成device的值是怎么回事,我画的原理图就是有很多元件的device,part number,IPN(对于一个元件他们三个的值是一样的)的值一样,所以我把这三个的值全部删了,结果session log里面有一千多个警告,希望你有办法帮我解决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系统自动生成device的值是怎么回事,我画的原理图就是有很多元件的device,part number,IPN(对于一个元件他们三个的值是一样的)的值一样,所以我把这三个的值全部删了,结果session ...
引用 网友D:

......
你怎么连PartNumber 都删了?到时候你怎么导BOM啊。
我的做法是只删除Device属性,然后改Power Pin,最后系统自动生成的Device属性应该是在netlist中出现的,具体会生成什么值我也没去看过,反正不影响Layout。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这三个的值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deviece的值和别个元件的device的值一样的话,part_number的值应该也一样,这样会报错,所以我把他们全部删了,呵呵。
我的图怎么没有被系统自动生成device的值呢?
截图看看吧:

第1363条,这些警告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是因为我删了这三个值造成的,但是应该至少有一类警告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里的那个warning我其实也碰到了,但不影响layout,所以没在意。
还有,你说Device相同Part Number就相同,这个可能我的库和你的不同,因为我的库里Device值基本上都是和Footprint一样的,同样的c_0402的device可能有很多种容值,所以part number 不可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因为这些个warning我在导入网络表的时候会报错,虽然报错后元件还是可以顺利的导入Allegro而且也可以成功的摆放到板子上,但是前面的错误我还是想把它解决掉。
呵呵,这个问题我这里可能有点特殊,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是在以前的原理图上复制的一部分过来,因为我现在画的这个原理图是根据一个PDF文档画的,而这个文档上面的电路图和我以前做的一个电路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就偷懒把相同的都复制过来了,可能有时候重复复制了一些元件用在新电路图不同的地方,所以会有device,part_number,ipn的值一样的情况。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我这里的图中这三个值确实是一样的,现在我已经都把他们删了,也没办法给你看。现在我想知道你用什么办法让系统自动生成device的值的,这也许可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当初也不记得是在哪个网站看到别人说删除device可以搞定的,刚才查了一下netlist,好像确实没生成新的device属性,但我导入netlist的时候又没报错,可能帮不了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现在导入网络表的时候也不会报错,只是还有四个警告没有解决,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试这种做法:
在系统环境变量中加入一个变量:IGNORE_PROP
变量值为:device

这个变量可以忽略device值的设定,即使不删除device属性应该也可以正常导出网表。

网友:
前一阵子刚弄明白,现在说起的确需要总结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这里面设置吗?
其实我一直没搞懂安装软件时就要设置的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呵呵!我去试一下你说的方法。这样做对我的PCB板不会有任何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变量就是转么为过去老的网表转法中元件device属性相同而导致无法使用新转法而设计的,会自动忽略这些相同的device属性。

网友:
嗯,知道了。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精彩,学习了。
36# ZYYLOVER 环境变量改了之后,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2009-06-03):
6楼的:
#  这个是非法字符。

网友:
allegro 15.2中DXF输入的注意事项

1. DXF文件所在目录的所有文件夹均不能包含有空格,在有空格的文件夹里输入DXF文件失败后,需将有空

格文件夹的空格符号去掉,或将DXF文件放入无空格文件夹内,然后必须重新选 “File - Import - DXF "

命令。

2. 输入到 ALLEGRO 里的文件将按 CAD 里的原点值。

网友E:
Capture转allegro 15.2网络表的注意事项

1.原理图与PCB封装的管脚号不能多,也不能少。
2.原理图和PCB文件名不能是中文。
3.在原理图编辑器里编辑元件(edit part)时,不能增加元件脚。
4.不能从其它原理图里COPY PART 到正在编辑的原理图内,否则不能生成网络表。
5.元件脚的名称Name和管脚号Number不能有重复。
6.Capture元件库里的元件名称不能含有中文.

网友(2009-07-14):
回复 网友D:
试试这种做法:
    在系统环境变量中加入一个变量:IGNORE_PROP
变量值为:device

    这个变量可以忽略device值的设定,即使不删除device属性应该也可以正常导出网表。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10-20):
    学点英文看懂提示就好啦,慢慢积累吧

网友:
我的怎么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请问大侠有否遇到下面问題?

====================================================================

(------------------------------------------------------------)
(                                                            )
(        QUICKPLACE LOG                                      )
(                                                            )
(        Drawing          : 09ca090044p00_bak.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2s017                         )
(        Date/Time        : Fri Nov 13 11:14:21 2009         )
(                                                            )
(------------------------------------------------------------)

State: Placing on side Top

ERROR:   Cannot place symbol:  U9 / CD4049A_DIP16_CD4049A / DIP16
         due to ERROR(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Cannot place symbol:  U3 / CD4049_SMD_SOL16_CD4049A / SOL16
         due to ERROR(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Cannot place symbol:  U10 / CD4049_SMD_SOJ16_CD4049A / SOJ16
         due to ERROR(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aced 0 of 3 applicable (3 total) symbols.

====================================================================

[-version]=?

<device_filename>.txt 在那里找?

dev_check 在那里运行?
(原件都是CIS及ALEGRO自带的,轉了几个lib的CD4049及footprint都一样)
请指教.

3Q!!!

网友:
不可以有非法字符如空格等

网友(2010-01-03):
    继续发言啊 我一个个收集起来。。

网友(2010-02-07):
回复 楼主:

    very good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总结,遇到的情况不少但解决后就没有关注了……

网友:
    怎么把CAPTURE和ALLEGRO同步?

网友:
    正学习allegro,学习了,谢谢,人多力量大,讨论多了总结也多了

网友(2010-04-26):
    Spawning... "D:\candence\SPB_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candence\work\1\500w_control.dsn" -n "d:\candence\work\1\allegro" -c "D:\candence\SPB_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39] No components to package in design.
    #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这是什么问题啊,不能生成网表,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急啊!谁遇到过的?

网友:
123mcu 43楼,我想请问:3.在原理图编辑器里编辑元件(edit part)时,不能增加元件脚。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4.不能从其它原理图里COPY PART 到正在编辑的原理图内,否则不能生成网络表。
对3点/4点是真的啊?

网友:
简单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学习了,这个慢慢学

网友:
    有感受--差一点就通不过去---

网友(2010-06-21):
    郁闷ING 16.2学了2天了~还是不能把原理图顺利的导入Allegro进行布线 每次都是网路表又问题
       哪个高手做个 ...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网络表的ERROR提示进行更改,报什么错就改那里

网友:
    封装的管脚必须与网表的管脚一致,且PIN NUM也必须一致~否则器件无法拿出来~

网友:
    那位能不能做一个总结的列表出来,看着比较乱。

网友F:
    我导网络表出现如下错误,怎样找到原因呀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130sb(ov9650)_0.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130SB(OV9650)_0.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网友(2010-07-22):
    呵呵 如果英语能大概看得懂,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
    我经常遇到名称过长的问题,可是查看元件属性时,并没有发现过长的元件名。到现在也没弄懂

网友(2010-08-23):
    错着错着,也就下意识的改过来了=。=
    没总结过

网友:
    一般学高速电路板,要1个月后,就可以画多层了!!

网友(2010-09-28):
    这个很正常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忙着学习原理,主要是想实现原理图与allegro的交互设计功能。折腾了2周总算是初见成效,实际交互并不是很难,就是要不停的修改画原理图的错误。总结还没有完成,以后我会发给大家共享。现在先告诉大家,在原理图中查错可以在LOG中将鼠标放在【009】的位置单击F1查看就可以了。不过是全英文的,考验大家了,

网友:
我也是老报错!回去CAD查不出什么名堂!哪个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ING 16.2学了2天了~还是不能把原理图顺利的导入Allegro进行布线 每次都是网路表又问题
   哪个高手做个 ...

可以把每次出错的提示信息内容记下来, 一般网上都能找到解决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会比较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导网络表出现如下错误,怎样找到原因呀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130sb(ov9650)_0 ...

看字面意思是用了非法的字符哦
改名把括号去掉试试

网友:
呵呵呵    不能有编号为0  呵呵

网友(2010-11-04):
哦,我现在导入网络表的时候也不会报错,只是还有四个警告没有解决,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1、同一网络的名称,不能太多个。
2、PCB的管脚数与ORCAD原理图上封装管脚数要一致
3、网络名、元件名不能有非法字符,同时字符数也不能太长(16个以内)。
4、库路径要设置对

网友:
自己的做的Capture CIS库时,很多元件的GND和VDD时相同名字,这时pin name一定要不同.如GND_1,GND_2.....否者放在原理图中之后,不能生成网表

网友:
在capture导allegro的网络表时出现ERROR:[ALG0065]  IIIegal character  inxxx.我找不到是哪里有非法字符,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0-12-14):
记得写封装名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有多个NC的脚位呢?pin如何定义

网友:
貌似是这样,成功的导入网络表,不容易...

网友(2011-01-18):
是啊,希望更详细的解说啊。

网友:
元件名称还不能太长这个问题可以设置环境变量  变量名allegro_long_package_name 变量值:ture  设置完成之后,名称最大支持255个字符

网友:
在做元件库时要注意--有的时候看着库一样--调出来就不好使

网友(2011-03-03):
回复 网友C:

在系统变量里添加如下变量   device  值ignore   在导入时 ,就不会提示有关device的错误,但不影响布板

网友(2011-05-05):
哪个老兄可以做个总结,给新人学习,我有时候出显的问题我自己也解决了,
谢谢哪个大哥做个总结

网友:
元件名称还不能太长   有告警可以设置一个环境变量搞定   allegro_long_package_name=ture

网友:
没有总结吗

网友:
    期待一个总结

网友:
    可以提供一下你的问题图片的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B:

才两天。。。我都一个多星期了,也还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
    很多方面啊。。。。。

网友(2011-07-29):
    38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1.
              DDB_INFO: File E:\CMG/pstxprt.dat not loaded.
    Error: Line 11 in file E:\CMG/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Detected in function: ddbLoadPstXFiles
#4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网友:
    38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1.
                  DDB_INFO: File E:\CMG/pstxprt.dat not loaded.
    Error: Line 11 in file E:\CMG/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Detected in function: ddbLoadPstXFiles
    #4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一、元件引脚要有标号,且不能重名。
    二、连接的管教类型不能有冲突。
    三、封装的路径要设置正确。
    四、封装名称要完全一样。
    五、网络名不能太长。
    六、不能有非法字符。

网友(2011-08-29):
    缺少系统的总结……

网友:
    我会很努力的去学习的,为了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pture转allegro 15.2网络表的注意事项

    总结的相当好

网友(2011-10-07):
    听说是很严格的,不过本人正在学习中。

网友:
    上传一份这个资料,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5-03-15):
引用 网友A:
1.元件名称还不能太长,不然出警告.
2.管脚的类型也不能冲突.
我遇到过的情况

1方网表可以长名。3方不超过32位半角字符

网友(2015-11-17):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主要要修正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同名pin要改成power pin type,第二个是把所有元件的device属性都 ...

DEvice在哪,不懂

Device在哪

Device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 zyylover
这个,我当初也不记得是在哪个网站看到别人说删除device可以搞定的,刚才查了一下netlist ...

到底啥叫Devic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