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走线和铺铜

楼主(2008-04-06):
图中已铺好的是vcc5,金手指上有几个脚是5伏的.我直接在电源层走线.将他们连到5伏区域.其余为3.3伏.我怎么铺铜?
或者我怎么处理电源线,在表层走线,还是怎么弄?

网友:
图和说明看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简单的说,就是金手指上的电源信号怎么走?可不可以在电源层走线?走线完怎么铺铜

网友:
你可以在金手指引线出来时多打两个孔,然后在用铜皮和其他区域的VCC5电源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