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如何合并两个封装为一个封装

楼主(2008-04-06):
想请问一下,如何将几个封装合并成一个封装,就如把4个0805合并成一个并列的排序的封装,当作排阻用。谢谢,请指点

网友:
选择anything,然后直接在原图上复制 粘贴元件,

网友:
从原理图导入,你就得作新的封装,
直接在pcb上改,那就把0805的封装array一下(自己排列下也可以),再union一下

楼主:
谢过楼上的两位同行,可能你们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真正用到的地方就是在设计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说个意思:比如我们设计两PCB板,一大一小,小的用定位孔固定在大的上,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想到吧4个(这么认为)定位孔,组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封装,当作元件放置在大的PCB上面,这样可以保证定位孔的误差,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
四个0805组成排阻?那么大的排阻,我还没见过呢.干脆排四个电阻得了.

网友:
用排阻的目的估计也是为了省点空间出来
这样子的话何不用0603的排阻。

组合的话可以在PCB DECAL里面编辑,组合起来就OK了

至于定位孔都是有标准要求的,比如离原点5mm(x,y均为5mm)也可(x6,y4)
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的,不用千篇一律

网友:
我认为没必要

网友: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案,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我心中的疑问,其实我只是想把一些东西简单的弄出来,不知道你们用没用过,单排针和插座,如果两个板子只利用单排针固定不牢靠,就需要用到定位孔把两个板子固定在一起,这时候如果把小板子的单排针和定位孔的焊盘一次性做成封装,放到大板上面既简单又方面,还能防止误差,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方法,

楼主:
再问一下版主,你说的组合编辑是怎么回事能说的详细 一点吗,我点了unio之后就没有 编辑那个选项了,即使用复用也不行,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案,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我心中的疑问,其实我只是想把一些东西简单的弄出来,不知道你们用没用过,单排针和插座,如果两个板子只利用单排针固定不牢靠,就需要用到定位孔把两个板子固定在一起,这时候如果 ...
你如果想把小板子放到大板上,可以先把小板作成元件,然后用坐标的方式放到大板上.

楼主: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有没有方法一下把几个元件做成封装元件,就是把小板做成封装元件,(自己手动搞除外)

网友A(2008-05-0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客户的板拿过来库没有给,有些不标准的元件在整理,明明是一个元件分了两个库~~~晕的
99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能从设计图中或库中直接复制到新建的库里,而且不限定大小什么的,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PADS试了好久都没成,有高手能做吗???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客户的板拿过来库没有给,有些不标准的元件在整理,明明是一个元件分了两个库~~~晕的
99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能从设计图中或库中直接复制到新建的库里,而且不限定大小什么的,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PAD ...

不会啊,在 PADS layout 里面,选中器件,右键菜单里save to library,然后选择一个定义好的库就保存了。也可以用select components,选中所有的器件,然后save to library,即可把所有器件保存到指定的库。而且还可以选择某些保存某些不保存,也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