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3D问题

楼主(2008-04-06):
请教如何实现allegro中的pcb文件进行3D显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能的话告诉我一声,反正我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实现allegro中的pcb文件进行3D显示?

新版本的功能吧
暂时还没有学会呢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呵呵。一直很想看看Allegro也能生成Protel里面的那种3D效果(看来还有是Prote情节)。

找到了一些相关论述:

问:layout可否转3D出图?
详细说明。我是个OrCAD新手,正在努力学中,因为公司的产品须要电路版的3D出图所以有此疑问。
答:针对您的问题我已做了测试。在我们Layout 中可以输出IDF的格式,其内容可以由Pro/E读取。

这里说的应该是OrCAD Layout软件。我尝试从Allegro导了IDF格式出来给结构工程师,他说Pro/E不认识。或许我没有做对,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