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ame allegro—>orcad

楼主(2008-04-06):
allegro中的元件rename之后,
如何将Rename信息反馈到orcad,
以便原理图与PCB同步?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做过,但在书上看到.回注就可以了.你不妨试试
1.选择file-export-logic.弹出"export logic"对话框,在"logic type"中选择"design entry cis",表示要传回的软件为capture.在"export drectory"中选择要导出的路径.
2.单击"other"页面,在:comparision design"栏显示要导出的电路板文件.
3.切换到"candece"页面单击"export cadence"按钮.弹出进度窗口.
4.单击"close",关闭对话框.
5.打开design entry cis,打开dsn文件,选择tools-back annotate,在"allegro pcb editor"栏保存好的allegro电路板的路径.
在netlist栏选择"capture"直接转allegro的netlist路径;
在"output"栏选择要输出的rename的文件路径.
bank annotation 两个选项都选上.
6.单击确定执行back annotate.

网友:
上面的方法我看过,不过没试过。
我是这样做的,同时打开orcad和allegro,想改那个命名了,高亮这个器件,然后看orcad里哪个被高亮了,然后在orcad里改,改好更新下网表就好了。个人感觉这样似乎要稍微好点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09-08-28):
终于找到了,要赶紧试试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方法也是可行的,不过如何器件都布局连线好了,重新导入下网表,原来的器件就会删除,需要重新布线的!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