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里能改FPGA管脚网络分配吗?

楼主(2008-04-06):
想问下各位:我的PCB上有FPGA,想要在allegro里根据布线情况能手工改变引脚的网络分配,请问可以吗?
同时又如何能更新网络到orcad呢?
先谢了!!

网友:
如果是交换FPGA的管脚的话,首先swap->pin
然后file->export->logic
这里导出交换的文件
然后打开orcad 对工程进行back annotate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