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要贴片的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要做几块电路板,做完后需要厂家负责元器件的贴片,我不太清楚在画电路板时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吗?听说好像要定出什么点,便于厂家确定贴片的基准,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不太清楚,如果需要贴片的话,在PCB Layout时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哪个有经验的,麻烦说来听听!

网友:
你要机器贴片的话,是有要求的,比如元件之间的间隔,光学定位孔等等
如果是人工的话,要求就比较低一点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楼主:
我看了一下论坛里关于光学定位点的介绍,还有些问题。看到有个帖子这样写道:
(1)拼板基准点和单元基准点
形状/大小: 直径为40mil 的实心圆。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阻焊开窗: 和基准点同心的圆形,大小为基准点直径的两倍。在 2mm直径的边缘处要求有一圆形或八边形的铜线作保护圈用。同一板上的光学定位基准符号其内层背景要相同,即三个基准符号下有无铜箔应一致。并且给出了图,如图1。
我不太清楚什么是阻焊开窗?还有我如何在PADS 2005 SP2里面画出mark呢?关键是如何操作呢?
谢谢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