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转换

楼主(2008-04-07):
请问如何将protel 99的封装库转成pads 用?(PADS2007)

网友A:
你可以先把PROTEL 99 PCB转化为PADS PCB,然后在PADS中保存就行了

楼主:
不是转PCB哦,是转元件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转PCB哦,是转元件库!

2楼的方法可以,到时候你再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PROTEL 99 PCB转化为PADS PCB,然后在PADS中保存就行了

怎么来转换PCB呢?怎么才能让PROTEL 99 PCB转化为PADS PCB呢?
非常感谢的!

网友:
在论坛里找找,有这样个软件,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来转换PCB呢?怎么才能让PROTEL 99 PCB转化为PADS PCB呢?
    非常感谢的!

    PADS 自带了PROTEL转PADS的工具,在开始菜单中可以找到,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方法可以,到时候你再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

但是我99中有好几个封装库啊,PCB中所用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DS 自带了PROTEL转PADS的工具,在开始菜单中可以找到,见下图

    我现在使用的是POWERPCB5.01版本,这个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有一个转换软件的。可以互转PCB与原理图。但现在就是不知道封装怎么转,好像也有一个软件的,但不知道是啥,又好不好用。

网友:
    库也可以转的,但是好像转过的元件有点问题。好像是少了阻焊层。

楼主:
    楼上的,你是说库也可以利用那个软件转过去么?现在好像没有完美的转法,总会有些问题,但那么多封装,要是都出问题 ,不是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是说库也可以利用那个软件转过去么?现在好像没有完美的转法,总会有些问题,但那么多封装,要是都出问题 ,不是惨了??

所以要检查啊,,那有一键搞定的,找找规律

如果有,下面贴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