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电的地和弱电的地之间接

楼主(2008-04-07):
个电容,这个电容有什么要求吗?比如我在220V的中线和3.3V的电源地之间接个电容,有什么要求吗?我看到有电路上接个标识为VA4的黄色电容,它旁边的序号为:CV1那么它的具体值是多少呢?

网友(2008-10-07):
数字地和保护地连接的方法有好几种。
用103/1KV的电容连接,用1M电阻连接,用电容加电阻连接。

我只是看到过,具体为什么也不太清楚。

网友(2024-09-13):
Y 電容特性
This use of a Y-type capacitor requires that the capacitor have the following qualities:
  • Very high breakdown voltage, so the capacitor case can end up being quite large.
  • Larger capacitance value than the winding-to-winding capacitance of the transformer.

The capacitance value is not always very large, typically being only on the order of
nF. The capacitance value represents a trade-off when we start to look at noise control versus safety, the latter of which relates to leakage current.

圖示說明
The Y-type capacitor in this circuit (C13) bridge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grounds.

网友:
要求该电容失效是开路!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