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钻孔文件上有几个不规则孔丢失!

楼主(2008-04-07):
生成RS274X文件,在钻孔文件.drl上,发现不规则孔(随圆形的)都丢失了,不知何故。还是到制板商那由工程人员发现的,投版前我都用CAM350看过了,没发现,汗呀!!我重新生成钻孔文件还是一样,如何解决?图如下,注意那两个随圆形孔: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那两个椭圆孔没有网络?而是板子上的定位孔或者螺丝孔之类的东西?
如果是的话,你要把它画到板子文件里,不然添加的器件必须要有网络的,这样也许会出问题。
我也是新手,个人愚见,有错请斧正,谢谢!

楼主:
谢谢!有网络的,是元器件的定位孔。那些没有网络的板子圆形定位孔反倒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网络的,是元器件的定位孔。那些没有网络的板子圆形定位孔反倒全是正常的。

楼主可否上传,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存在这种问题,首先你的封装存在问题,应该是采用叠加方式做的封装,只需要在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选一个什么选项了呢,呵呵,我最近没有安装这个软件,忘记了呢,你自己找找吧,反正是你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这种问题,首先你的封装存在问题,应该是采用叠加方式做的封装,只需要在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选一个什么选项了呢,呵呵,我最近没有安装这个软件,忘记了呢,你自己找找吧,反正是你设置问题

谢谢!这位大哥,是PAD的问题还是Package Symbol的问题?何谓叠加方式,可否说清楚一点儿。今天要投版呢,紧急。

生成光绘出的是RS274X格式的话,钻孔图只需要用NC Drill再出一个.drl文件就可以了吧?Drill Legend不再需要了吧?

网友B:
楼主将椭圆形的孔用圆形的孔叠在一起组成,然后再倒GERBER看下在不在。

网友:
有长条形的钻孔是需要Drill Legen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椭圆形的孔用圆形的孔叠在一起组成,然后再倒GERBER看下在不在。

如此叠加啊,是个不错的方法哦。

楼主:
问题的真正原因找到了。请点击下面的PDF链接:

http://www.graser.com.tw/Graser_big5/new_data/tactic/b/Allegro15_2NC/Allegro15_2NC.pdf

网友A:
就是NC-DRILL里边的Repeat Code不能勾上,否则当设计中出现叠加的焊盘时,在Gerber不会显示出来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NC-DRILL里边的Repeat Code不能勾上,否则当设计中出现叠加的焊盘时,在Gerber不会显示出来过孔。

哦,这样也可以解决吗?看似与官方的说法不一样哦,呆会儿去实际操作一下看看。

并谢谢mzsuper同学,昨天晚时已经通过出NC Route解决了,官方说(Allegro帮助里也能找到阐述)椭圆形和长方形孔要通过NC Route来完成。

网友C:
请问楼主:你链接中的文档中说,在执行NC ROUTE这项功能时,必须加一个设定档{ncroutebits.txt),不知写文中的内容时必须遵循什么原则否?铣刀都有哪些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链接中的文档中说,在执行NC ROUTE这项功能时,必须加一个设定档{ncroutebits.txt),不知写文中的内容时必须遵循什么原则否?铣刀都有哪些尺寸?

该文件需自建,简单地按如下格式即可:
0.020       T01
0.015       T02

铣刀尺寸根据你的椭圆开口来定,相等即可,这就是a single line path吧;要不然你就打开.drl文件,找一个比椭圆开口小的刀具,这样就是现成的了,省得你自己写得太小板厂加工不了或多收费用,这就是an oval path。分别对应以下Oval Slot里说的两种方法。

原文帮助里阐述:

When NC Route routes oval and rectangle slot holes, an appropriate tool is chosen from ncroutebits.txt using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 Rectangle Slot: a tool size smaller than the minimum dimension of the rectangle must exist to route a rectangle path with appropriate Excellon tool compensation.
  • Oval Slot: a tool size that exactly matches the minor dimension of the oval must exist to route the oval as a single line path. Otherwise, a tool size smaller than the minor dimension must exist to route an oval path with appropriate Excellon tool compen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