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软件中的PCB封装库怎么能倒到Powerpcb里边?

楼主(2008-04-07):
谢谢!

楼主:
哭!没有人理我!

网友:
有一種軟件"pads_convert"
你可以到網上搜索下載

网友A:
先把PROTEL转换成POWER PCB格式,然后在POWWER PCB中保存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安装盘是完整的,里面有2

网友(2008-07-15):
引用 网友A:
先把PROTEL转换成POWER PCB格式,然后在POWWER PCB中保存就行了
楼主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