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CAD 载入PCB文件

楼主(2008-04-07):
请问在CAMCAD PCB,如何载入allegro PCB文件?

楼主:
    可否说明如何操作的."要先Extracta"

网友:
    Allegro Extract File GenerationProcedure
    • Download the RSI created "Extract command file" (valext.txt) for Allegro extract from FTP site.
    • Run the Allegro extract utility by executing the "extract" application from a Unix shell window or Windows NT command prompt. From the UNIX shell or Windows NT command prompt type extract.
      • NOTE for Allegro users running under Windows NT: When executing "extract" you may inadevertently call the Microsoft EXTRACT for extracting compressed files from .CAB files. This file is commonly located in the WINDIR i.e. "C:\WINNT\extract.exe". If this is the case, one of the extract.exe files should be renamed to something which will not have a conflict or the full path and name of the extract.exe you wish to use should be specified.
    • Respond to the prompts as follows:
      • Layout name (*.brd): path/boardname return
      • Extract command file (*.txt): path/valext
      • Extract output filename (*.txt): path/brd
      • Additional output filename (return if none) (*.txt): path/pad return
      • Additional output filename (return if none) (*.txt): path/sym return
      • Additional output filename (return if none) (*.txt): path/rte return
      • Additional output filename (return if none) (*.txt): return

网友:
    能不能发个camcad上来,这个软件好像很好用的样子,我想找一直没找到能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