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软件中的PCB封装库怎么能倒到Powerpcb里边?

楼主(2008-04-07):
protel软件中的PCB封装库怎么能倒到Powerpcb里边?

网友:
一种转换软件即可,但不能在封装库里直接IMPORT。可能要利用导入后PCB再导出封装!

网友(2011-11-24):
复制"Translators"到D:\PADS2005目录下..运行就可以了.
将powerpcb.ini文件里的对应目录改一下,改成你PADS安装的目录即可。
详细我站的软件下载页面就有:http://www.elecfans.com/soft/58/60/2007/200703201183.html 可查看,有举例的。

至于使用就简单了,第一步找到要转换的PROTEL文件
                  第二步,转换。
                  第三步,找到你转换后的文件目录。
                  完成。

以安装到C:\PADS Projects为例进行说明.
总共需要的文件有7个:
ddb2pcb.exe
powerpcb.ini
romansim.fnt
sdb500.dll
slibs500.dll
sui500.dll
ddb2pcb.chm
其中powerpcb.ini内容只要前面几行就行了:

[directories]
SystemDir=D:\PADS Projects\Translators\Layout
UserDir=D:\PADS Projects\Translators\Layout
FileDir=D:\PADS Projects\files

SystemDir用于设置程序文件和字体文件路径,LibDir设置转换后的库文件缺省保存路径,FileDir设置转换后PCB文件缺省保存路径,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在Powerpcb.INI中更改相应路径。

网友:
三楼正解。好像是PADS9.0以上版本才有这个TRANSLATOR吧,。

网友:
我怎么都找不到这个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