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L

楼主(2008-04-07):
大家好,电路图在附件中,这个芯片需要外面的电阻网络(如图所示)提供
芯片的直流偏置电平,芯片输入电平需要满足PECL电平标准(Vcc=5VVOH=4.12VVOL=3.28VVIH=3.78VVIL=3.64V)我不太清楚这个Vcc=5V是什么意思,是说供电
电源电压是5V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算了下进入芯片的直流偏置电平大概是1.95V,这样
它的输入差分信号的摆幅至少要(3.78-1.95)*2,感觉不太对劲啊!还有我的芯片的供电
电压是3.3V,难道板子需要两个电压吗?(一个5v一个3.3v),假如我就用3.3v电源,
那样我算的直流偏置电平是1.27左右
而我在网上有查到:ECL PECLLVPECL使用注意:不同电平不能直接驱动。中间可用交流耦合、电阻网络或专用芯片进行转换。以上三种均为射随输出结构,必须有电阻拉到一个直流偏置电压。(如多用于时钟的LVPECL:直流匹配时用130欧上拉,同时用82欧下拉;交流匹配时用82欧上拉,同时用130欧下拉。但两种方式工
作后直流电平都在1.95V左右。

LVPECLVcc=3.3VVOH=2.42VVOL=1.58VVIH=2.06VVIL=1.94V,如果我就采用
3.3v电源,而如上面所说计算出来的电平是1.27左右,这个又和1.95v相矛盾!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大侠帮我一下吧!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吗?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还是没有人回答!大家帮帮小弟吧!

网友:
PECL电平本来就是5V的

如果是不同的电平之间对接通常用电容隔开,再在接收端用上下拉电阻实现直流偏置电平,

假设输入的直流电平为V,上拉电阻为R1,下拉为R2,则R1和R2应该满足:
R2/(R1+R2)*VCC=V,R1//R2=50欧
也即,R1R2串联分压等于直流电平,并联阻抗(端接)为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