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08):
pads2005中LAYOUT时,发现某元件封装错了(应该是垂直方向镜像),不知有没有简便的方法直接修改,而不重新倒ECO?

网友:
听不太明,哪种镜像不是一样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pcb元件封装跟网络连接应该是镜像后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在原理图里把cae镜像一下重新导入网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我就是用的楼上的方式更改的,通过删除原来的元件,再重新导入一次正确的PCB DECAL元件.就是不知道能否直接在原来的设计文件(*.pcb)上更改,比如说直接将其上下镜像反转?

网友:
点击要改的元件,右键编辑,根据你要的顺序重新编辑管脚,退出即可!若要连库中一起改,就在退出前保存。如果不需改变库中的封装,直接退出就好了。

网友:
    LS上的方法也可行,但如果元件引脚太多岂不是更麻烦?

网友:
    管脚太多是比较麻烦。要么改原理图,要么这样改封装。不像Protel就可以X、Y镜像。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封装错了就得从封装那里改.再回到PCB更新封装.不能随意.一定要从源头解决问题,否则下回再调用元件的时候又会犯重复的错误.

网友:
    点右键编辑,重新修改好封装,另命名了,然后从ECO那里掉出来,这时就可以直接将它们俩对换就OK了。
    好处:所连接的线不需动,这样速度快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