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LOGIC如何导入ORCAD

楼主(2008-04-08):
同道的朋友们,请教怎么将LOGIC导入orcad,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道的朋友们,请教怎么将LOGIC导入ORCAD,谢谢指点。

没有遇到过
得研究研究

网友:
直接打开就可以

网友:
    直接导入 选择orcad格式的即可
最好是pads2005sp2的版本及其之后

网友A:
    我用OrCAD打不开logic原理图阿,用PADS文件夹里面的DEMO.S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OrCAD打不开logic原理图阿,用PADS文件夹里面的DEMO.SCH
    当然逆向是打不开的啊
都是大家支持orcad不是orcad支持大家,它也就支持导出网表而已

网友(2008-08-19):
    有点乱,有点象老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