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GA 出线 3mil, 后走4mil, 会有阻抗问题吗?

楼主(2008-04-08):
从BGA 出线 3mil,  后走4mil,  会有阻抗问题吗?
什么情况下要特别重视?

网友:
会有,但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BGA 出线 3mil,  后走4mil,  会有阻抗问题吗?
什么情况下要特别重视?

fanout用3mil线宽,出来后用4mil,这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要保证fanout的长度在可允许的范围内

楼主:
谢楼上各位,0.5 pitch mm 的bga ,fanout 3 mil有规定长度,but 不知道多长才是在正常范围内, 系统频率400M,
3mil 到4milde转换有些不用过孔,在同一层!

网友:
从信号完整性角度考虑,还是不建议这样做。
当每一处线宽变化的地方,都会引起传输线瞬态阻抗的变化,必然带来信号的反射。
对于信号线,因为电流不是很大,所以不用过多考虑阻抗大小对于线路的影响。相对而言,保持线路的阻抗恒定更加重要。
所以只要加工工艺能达到3mil,你还是一直走3mil线最好,在焊盘或者过孔处为了连接的稳固,焊盘牢靠而添加泪滴作为可选考虑。
时钟线一定要考虑阻抗匹配。

目前对于过孔处阻抗如何变化还没弄明白,有待继续学习。

网友:
是很常见的,一般BGA都会有区域规则设置然后会出现线宽不一样的现象,导致阻抗不匹配。

我想如果只是从BGA那一段线很短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2008-05-15):
!!

这个不是问题,做大ASIC设计是常用的事情

1,如果是T端,fanout出来后通常加串阻,如果不加,3mil的阻抗大于4mil,增加的阻抗可以归为输出阻抗,带来的影响很小。

2.如果是R端,就是会引起反射,就看你是什么电平,如果400M,估计是LVDS的信号,或是差分的,这点影响,呵呵

网友:
这个变化很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在做bga布线时常有的事情呀!一般长度都比较短,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点影响不用怎么去考虑的,

网友(2008-09-10):
    这个变化很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ms bga扇出都有宽度变化的,还好了,你的才几百M而已

网友:
还可以了啊,因该没问题了!!!!

网友:
400M 应该可以忽略吧

网友:
我的也是400M的 我的从4MIL变到5个MIL不知道反射的影响有多大 感觉不塌实啊 又不能仿真

网友:
很难说

引用 楼主:
从BGA 出线 3mil,  后走4mil,  会有阻抗问题吗?
什么情况下要特别重视?

网友(2009-03-02):
一般做BGA都有这种情况嘛

网友:
这是多少间距的BGA,需要用3mil来做fanout,孔,线与焊盘的间距约束设置多少?可以稍微调整下用4mil出线.
4mil的线宽已经挑战厂家加工极限了,3mil可靠性更差且成本偏高,不推荐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们以前在小间距的BGA里面也经常这么做,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2009-04-03):
回复 网友A:
不匹配长度 IN小于信号上升时间ns,例如上升时间1ns,不匹配长度小于1英寸

网友:
长度比较小的话,没有很大问题把,现在很多BGA出线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