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替换过孔?

楼主(2008-04-08):
如何替换过孔?

网友:
i wonder that mentor has no this function .we have to delete via , and add via ,no any ways

网友:
在route状态下选择via,点击属性按钮就可以选择其他的via来代替原来的via了(这样via是你cenLib里面设定的)

楼主:
GOD!如果对某一块区域进行替换过孔,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的替换呢?

网友:
 我好像有一次整体换过一次,但忘了,但过孔COPY时,可以换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