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器件的PCBFOOTPRINT

楼主(2008-04-08):
请问高手们,在orcad生成allegro网络表时,在原理图中的每个器件的PCBFOOTPRINT是不是都得写成allegr库中的封装?

网友:
对,所有的PCB封装,Allegro中必须都有才能将网表成功调入。

网友(2011-05-11):
恩,是的,那个填的封装就是我们再画pcb时看到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PCB封装,Allegro中必须都有才能将网表成功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