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显示小问题

楼主(2008-04-08):
为什么PCB中的.BRD文件全局时只能靠左放置,不能居中或全屏显示?请高手们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坐标设置问题吧。

楼主:
附件是一个例子,但那已是zoom fit了,请问是不是哪里没设对?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请问为什么drawing size 中不能更改座标了?

楼主:
请问leftx; LOWER Y;WIDTH; HEIGHT;都表示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才刚学习,请指教!

网友(2011-05-27):
它的意思是你建立的圖紙大小的坐標,leftx,lowery指的是左下角的圖紙的坐標,width指的是圖紙在寬度,height指的是圖紙在Y方向上的長度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显示比例问题,你把板子旋转90度后就在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