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实现单键变换走线层面的方法

楼主(2008-04-08):
今天刚弄出来的,设置的快捷键如下:

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3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5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6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7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0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bottom'

这样走线的时候按相应的数字键切换到对应的层面,allegro就会自动打孔,转到你想要的那一层走线了。

另外,谢谢 kxx27 和 dingtianlidi 二位,呵呵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啊!我试了下确实还比较爽啊!呵呵!!
    建议数字键的顺序稍改动如下,因为TOP和BOTTOM是经常需要切换的呀,同时数字1和2又在一块!大家看行否?
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bottom'
    funckey 3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5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6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7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8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网友:
    太好了,这么方便。这还解决了我另一个问题。谢谢共享!

网友B:
    对我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从来不双击打via,而是复制via的。换层走线,也是一起走,所以不会为某根线频繁的换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如果是改板,内层已经铺好铜了这时用复制就不好用了,请问你是怎么用的呢?

    如果是auto shape ,可以把铜等间距拿走,修改完,在等间距拿回来。

网友:
    感谢大大的分享

网友(2008-10-09):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网友:
    有一个问题,怎么取消?

引用 网友B:
对我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从来不双击打via,而是复制via的。换层走线,也是一起走,所以不会为某根线频繁的换层。

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什么是一起走。10根一个命令打via?
    虽然对我也不是实用,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板子基本在12layers以,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要换到哪层。不方便看的。我们只能用点击的模式把它’active.然后引线就是那个层的了。

    我试了两个命令
有一个问题,怎么取消?

网友:
呵呵。我还没有学这个呢。

网友:
試了一下...真是超好用的...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xiaopengzi2001  我D以下

网友:
楼主,请问还要设置这些键吗?在哪设置?

网友:
你那些代码添加到你的PCB下ENV文件下就可以了,找不到你就搜。

网友:
我怎么不能换到内层呢
top;+;+'
怎么还是top层

网友:
深度感谢
前辈们的奉献.

网友(2008-11-23):
    设定单键后,能不能在不退出程序的情况下,即不更改ENV的方式,恢复正常的键盘输入?

网友:
    学习了

    十分感谢   收藏好留着有用

网友:
這個方式還不錯 只是後面+++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号键是切换层面,比如你所有层都开着,最上面那一层是TOP层,你按一下+最上面层就跑SIG1层去了

网友(2009-01-12):
我怎么不能用呀,有按要求设,是直接按1还是要加什么

网友:
呵呵,可以了,是因为我之前有把1,2,这些设为线宽导至重叠了。

网友:
有楼主呢中人才在系度~~大家吾怕顶~~

网友:
高人无处不在啊!

网友(2009-03-09):
在哪里设置快捷健啊

网友:
对噢,怎么取消啊?

网友:
请问 这个 设置是在哪里设置哦   能直接在env文件里面加吗?谢谢

网友:
高手指点指点,是不是在env.ini文件夹下面添加呀,深表感谢

网友(2009-05-01):
觉得还是这样好吧,bottom层改为‘·’。其他1~7一一对应1~7层。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说明功能的详细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不行啊~~只能转到TOP与BOTTOM其他就不可以~还有怎样才能转换层后不直接打孔

网友(2009-08-01):
很好,学习了。我现在已经添加到了快捷键里面了。如图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当出现10层以上的时候,我也把快捷键改了(按照规律相应在后面多加几个“+”就可以了。如上图)为什么就不行了呢(10层以上的就切换不到),这里有个14层板。请赐教。如图

网友:
把这些放到那个文件中呀,刚学不知道怎么弄 请教了 谢谢了!!!!

网友:
    pop bbdrill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今天刚弄出来的,设置的快捷键如下:

    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3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2009-10-16):
    太好了,你真好!

网友:
    做多层板很实用

网友:
    方法很好啊

网友:
谢谢,楼主将你的研究成果

网友(2009-12-16):
不错,打盲埋孔比较方便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呢,我是新手

网友:
如果这样设置了,我按数字键的时候就执行这个命令了吧,
/ _5 M8 _/ Z# Y5 K$ E那我在移动器件或者copy孔,平移时,需要输入数值,就会默认按了那个快捷键?

网友:
学习了,好贴,先学下怎么设置快捷键

网友(2010-02-03):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allegro16.2里面的“+”“-”号本来就可以换层走线的,何必要用“123456...”设置这样的快捷键呢,感觉没必要哎~本以为设了“123456...”可以在单层显示的情况下,变换层走线呢~不知道LZ这样到底是啥意思~

网友:
allegro16.2中的“+”“-”不是可以变换层走线吗?为啥还要这样设置12345678...,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啊~还以为在单层显示下可以变换层呢~LZ辛苦了,不过不实用啊~

网友:
16.2中+-可以切换Subclass层么,我的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2010-03-15):
还是双击的好。

网友:
对初次接触的人来说,有点难。他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
雖然我沒有用到 , 但這很不錯用 .

网友(2010-04-26):
还是不用命令感觉舒服些

网友(2010-06-03):
回复 楼主:

    ding  ding

网友:
每次的层叠不一致都要设一次吗?

网友:
多谢顶楼,使用中。。。。。。

网友:
希望有心人可以讲解详细的设置方法,因为很多人都不知在哪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2010-08-14):
回复 网友D:

    原因很简单,当你想输入14时,两位数,你得一个一个的输,当输入1的时候,到不到你输入法“4”,就已经换到你定义“1”键的那个层。9层以上,不能funckey关键字定义,用alias就可以,记得输完层数后,记得回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你说得没错,"+"可以换层,当你想从第1层换到第9层时,你怎么办?
   巧9次"+",估计你会疯的,你也不会每次换层的时候都来数数吧!“1,2,3````````"
那也太累了。

网友:
不错,很好用.的.

网友(2010-10-20):
可惜我的数字键都给了设置线宽了

网友(2010-11-26):
学习了,呵呵,虽然我画的pcb版都是4层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2010-12-28):
谢谢楼主呢
真的很好用哦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刚用了快捷键爽歪歪

网友:
对于修改命令的,能解释后面的“+”含义吗?

网友F:
我用的是盲孔和埋孔,试了一下,不太好使!L1到L2本应该打个小的盲孔,却打成大的通孔了,并且L2到L7的埋孔也打不成,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高手吗?

网友(2011-03-30):
不错,收下了.学习中

网友(2011-04-29):
太有才了,省不少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啊!我试了下确实还比较爽啊!呵呵!!
建议数字键的顺序稍改动如下,因为TOP和BOTTOM是经常需 ...

把这些键用了,那我改变线宽的键用什么键?

网友:
    楼主光芒万丈

网友:
    还是不太会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号键是切换层面,比如你所有层都开着,最上面那一层是TOP层,你按一下+最上面层就跑SIG1层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号键是切换层面,比如你所有层都开着,最上面那一层是TOP层,你按一下+最上面层就跑SIG1层去了

网友:
    不懂是怎么弄的

网友(2011-06-02):
    取消,右键选择done啊!

网友(2011-07-03):
弱弱的问下是把代码写到env内吗?!!不会啊

网友:
不得不顶一下了

网友(2011-08-03):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貌似多层板会有用

网友(2011-09-14):
    太好了,这么方便。和PADS差不多了

网友:
    多谢分享,有你们我们这些新手才能进步,谢谢!

网友:
    有点用 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I:
    还不完整啊,十层及以上的板子怎么办,很多时候,对于层数很多的板子,一下子也不能确定换到那一层,对于层数比较少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2011-10-17):
    验证过了,还可以,谢谢楼主哈,支持一个

网友:
确实很方便,试了一下,不错

网友:
    对于多层板  挺好用的 我的事  两层  用处不把
       不过还是 顶起

网友(2011-11-21):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啊!我试了下确实还比较爽啊!呵呵!!
建议数字键的顺序稍改动如下,因为TOP和BOTTOM是经常需 ...

    哈哈,好建议,用本子的有福了!

网友J:
    我用了楼主funckey  v  pop bbdrill命令添加过孔,为什么没有用啊?求楼主大人讲解。。。

网友:
    好了,可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用了楼主funckey  v  pop bbdrill命令添加过孔,为什么没有用啊?求楼主大人讲解。。。

    怎么改的,能说说吗?

网友(2012-01-12):
    感谢楼主分享 很强大很好用。。。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I:
还不完整啊,十层及以上的板子怎么办,很多时候,对于层数很多的板子,一下子也不能确定换到那一层,对于层 ...

十层板以上可以改为A1,A2,A3,A4....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怎么用,谢谢分享!!!

网友:
    再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1

网友(2013-01-13):
好贴,多谢楼主分享,一直在找如何设置快捷键来打过孔,没找到,谢谢

网友(2013-10-22):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盲孔和埋孔,试了一下,不太好使!L1到L2本应该打个小的盲孔,却打成大的通孔了,并且L2到L7的埋孔 ...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如果再加上“只显示当前布线层”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2014-03-17):
    创新总是要顶一下的!

网友:
    以前也用这个,现在用skill,像pads那样换层!

网友:
    那位高手把你们的快捷键贴出来共享一下啊,一般怎么设置的呢,初学的可以借鉴一下的啊

网友:
    非常好的分享,谢谢了...
    现在16.6好像完善了一些,显示哪一层的时候,连线出来就是那一层

网友(2014-04-27):
    谢谢,楼主将你的研究成果分享

网友(2015-01-25):
    大神呀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相当给力,顶下

网友(2015-08-17):
还不错 不错 虽然我设置的1 2 3 都是对应的线宽

网友(2016-04-21):
虽然我还是一个初学者,这些还没有运用到,但是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6-09-19):
直接按+、-号就可实现换层,学习了

网友(2016-11-18):
    等我正式用了,也来试一把,目前处于熟悉阶段

网友(2017-08-14):
    很实用,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bottom'
    funckey 3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5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6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7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8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很有用 复制出来 怎么就乱七八糟了

网友:
    删除解决了 1 2层放在一起很好

网友(2018-07-09):
    这个比较有用

网友(2019-03-23):
建议将常用的命令设置成快捷键,毕竟每次画板都会用到的,快捷键顺手哈!

网友(2019-09-03):
这是埋盲孔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