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分页端口和I/O端口的设置

楼主(2008-04-08):
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分页端口和I/O端口都是表示连接的意思,一个网络的连接关系。我想问下论坛的朋友们:它们在定义接点(左 OR 右)时,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分页端口和I/O端口都是表示连接的意思,一个网络的连接关系。我想问下论坛的朋友们:它们在定义接点(左 OR 右)时,有什么规则吗?

随意
规则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

网友A:
那斑竹我还请问一下,那off-page旁的连接页编号是怎么加的!如2 3 4等表示此网络连到第几页的连接页编号!是软件在TOOLS/Annotate中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斑竹我还请问一下,那off-page旁的连接页编号是怎么加的!如2 3 4等表示此网络连到第几页的连接页编号!是软件在TOOLS/Annotate中产生的吗?

是的  intersheet reference

网友(2008-07-25):
为什么我的页号加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