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线可以这么走吗?

楼主(2008-04-08):
左边的两个稍粗些的线是正负12v的电信号,过电阻后走成右边的这两根细线。RD在加电时,这个地方被烧坏了。RD的解释是因为正负12v的压差比较大,而右边较细且间距较窄没有足够的空间从而导致短路。那么,只需要提高右边的间距吗?加宽多少比较合适?另外,正负12v的因为方向一致我们经常是将它们走在一起的,这样的走线好吗?对其他信号线有什么影响?如何避免?我想听听高人的意见。

网友:
我觉得短路的原因不太成立,我个人之见哦。原因是你的图中最小线间距至少有5mil以上吧,板厂做板的时候右边的电源线都会被涂上阻焊剂,+12V与-12V两根电源间也存在阻焊剂,所以不太可能在使用时发生短路吧。再说,+12V与-12V的电压也不算大。导致PCB上铜线或电阻烧坏的原因多数是电流过大,超过了这个贴片电阻的额定功率或铜线的截流能力。

建议的查错方法:
1. 这两根正负电源线的最大工作电流的大小的估值你可以问问R&D的兄弟,再根据这个贴片电阻的阻值算一下功率,看有没有超出电阻额定功率;如果超出,那有可能需要换更大尺寸的贴片封装。每种尺寸的贴片电阻的额定功率是受限的,当然也有相同封装尺寸的不同额定功率的电阻类型。另外顺提一下,每种尺寸的贴片电容的耐压值也是受限的,考虑ESD的同学要特别注意了。一般的,尺寸越大额定功率或耐压值也越大。
2. 根据电流估值查一下对应的截流线宽需多大(网上有很多这个表),看看现在右边的电源走线线宽是否不够,不够的话改改线宽。一般来说,越宽越好。看你的空间也有呀,可以按截流线宽表来加宽一些。

祝你顺利解决。

网友:
间距太小造成的有点牵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