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 2005 SP2中加入mark

楼主(2008-04-09):
我需要画电路板,并且需要厂家帮忙贴片,所以在PCB中要加入光学定位点,但是我不太清楚如何在pads 2005 SP2中正确的加入光学定位点,我看了坛里的关于光学定位点的介绍,不太清楚什么是阻焊开窗,哪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
0,画三个同心圆
1,在top层做直径60mil的copper
2,在top层做直径140mil的keepout
3,在soldmask做直径120mil的copper

可以考虑做一个元件。需要时加入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解释,还想问一下:光学定位点的大小是否是规范的,可以改小点儿吗?比如在top上画20mil而不是60mil的copper,其他的层上的大小也相应的改小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