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需要画一个器件的PCB封装和CAE封装和原件类型,它是一个二极管,但是封装有3个焊盘,如何在pads 2005 SP2中正确的画出来呢?

网友:
是什么二极管啊?封装要用3PIN的么?

网友A:
可以的,,重做一个part就可以了,那边多一个pin是可以的

网友:
你只要重绘一个二极管的元件就行了。两脚用1和3,2脚设为unused。这样可以直接使用库里面的SOT23封装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

楼主:
请问worldsnap,你所说的将2脚设为unused,是在哪里操作的,是在画CAE封装时还是在画PCB封装时呢?能否讲的具体些呀!谢谢了!

楼主:
那我再画CAE封装时,是画几个PIN呢?是2个还是3个?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重做一个part就可以了,那边多一个pin是可以的

谁让你做cae了?不撞南墙不回头!!!做了也白做

楼主:
我知道如何搞了!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09-05-06):
有这么复杂么?
你的原理图只要是对的, PADS里面多几个PIN都无所谓。
 如果你的原理图有的PIN 没有,你的PADS 就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