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名是.pcb的文件用软件打不开?

楼主(2008-04-09):
我有一个扩展名为.pcb的文件,但是用protel99se、altium designer 6、powerpcb 5.0 、allegro spb15.2都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用 PADS打开就好啊

楼主:
什么是PADS啊?全称是什么呢?

什么是PADS啊?全称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扩展名为.pcb的文件,但是用protel99se、Altium designer 6、powerpcb 5.0 、allegro spb15.2都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zuken也是pcb后辍的,去试试

网友:
wg 也有可能

网友(2012-08-08):
    谢谢、支持、顶、受教了、关注中

网友:
    .pcb的文件 是 mentor 和pads PCB文件的后缀名,你试试这两个软件哪个能打开

网友:
    先用PADS高版本的打开看看,
    这种格式的还有CR5000。
    你这文件哪来的?

网友:
    用mento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