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名是.pcb的文件用软件打不开?

楼主(2008-04-09):
扩展名是.pcb的文件用软件打不开?我有一个扩展名为.pcb的文件,但是用protel99se、altium designer 6、powerpcb 5.0 、allegro spb15.2都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也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
    还有一款迷你PCB软件 老外用的比较多 也是 .PCB 格式
 eagle-win-eng-4.16r2
    楼主可以尝试下 有需要可以发给你

网友:
    PCB后缀的文件多了,比如MENTOR WG的EXP你就没试.
呵呵,最重要是了解文件的出处,这样就容易知道了.

网友:
    eagle和allegro的后缀是brd, orcad的是.max,  pads ,protel系列,cadstar, zuken BD, p-cad的是pcb后缀, mentor EXP(wg)的文件是文件夹的形式 ,你的肯能是zuken BD或其他高版本的pcb文件,你可以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