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线长与匹配问题

楼主(2008-04-09):
第一次用SDRAM,有些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CPU频率大约50MHz,电路板较小,稳定要求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
1.还需要始端匹配电阻么?
2.是不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就不需要等长?

先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changxk0375!
1.数据线分组等长是指低8位和高8位分别等长?还是数据线和地址线分组等长?
2.参考地平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4-22):
普通的SDRAM数据线分组等长?不用等长吧,不等长也能正常工作。DDR SDRAM就需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