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矩形丝印框怎样让鼠标在它中心去移动?

楼主(2008-04-09):
移动矩形丝印框怎样让鼠标在它中心去移动?

楼主:
知道的!请指点下了!

网友:
没有办法, 只能边上移。

网友:
好象是不行的.或者改坐标,或者利用格点吧

楼主:
问题解决!鼠标在选择丝印框时,前提必须从它中心向外去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