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走线模式?求助

楼主(2008-04-09):
pads中如何实现如图显示的走线。就是可以看到下一段的预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ads中如何实现如图显示的走线。就是可以看到下一段的预走线

你如的是protel的图吧?

网友(2009-05-06):
好象没有那么好吧

网友:
把飞线显示可以看到你要连接

网友:
pads貌似不行,protel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