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将logic中的原理图生成.bmp的矢量图

楼主(2008-04-09):
虚心求教:如果采用抓图的方法将logic中的原理图放到word中,这样的图是位图,非常不清晰,所以想问下如何才能将logic中的原理图生成.bmp的矢量图或者如何将logic中的图转换到word中比较清晰。

网友:
我也用的是抓图的方法,将Logic的底色设置成白色,显示栅格设置大点或0以看不见格点,不是很清楚但还可以吧.

楼主:
抓图后的图片效果模糊,特别是打印出来效果不好,还有其他办法没?

楼主:
知道答案了,在logic的edit菜单下有个copy as bitmap 可以实现把logic内的图转换为.bmp的矢量图,就可以插入word内了。

网友:
在WORD里面插入菜单里面可以创建很多对象,包括PADS的LOGIC和LAYOUT等等.比贴图要方便许多,对贴图的操作在PADS里面进行,完了退回WORD就可以了,还可以很方便地编辑

网友(2010-09-29):
logic中的原理图生成.bmp的矢量图

网友:
楼主能否将详细操作步骤说一下,按照你的思路去做,没有成功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