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 10.5 中做了一个1148PIN的part,如何产生一个像电路图一样的网标,便于检查

楼主(2008-04-09):
orcad 10.5 中做了一个1148PIN的part,如何产生一个像电路图一样的网标,便于检查。或者说像这样多管脚的part,如何检查其part呢?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RCAD 10.5 中做了一个1148PIN的part,如何产生一个像电路图一样的网标,便于检查。或者说像这样多管脚的part,如何检查其part呢?多谢谢!!!

通常尽可能的按各个功能模块分多个Part绘制,按不同功能分开检查
或者使用表格功能建立元件
检查的话 主要还是一个一个pin的check
没有简便的方法

楼主:
多谢谢!!

看来是没有简单地办法。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