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铜和动态铜何时调用最合适,有点搞?

楼主(2008-04-09):
只知道动态的话,走线会自动避让。

什么时候用静态阿?

网友:
如果板子密度比较大的话,建议用静态.因为动态耗资源比较大,会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
我用静态一般是用在画IC底部热焊盘的时候!

网友:
    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动态的,但最终都要是静态,动态会带来隐患。因为他随着你的设置而改变。而最终你check可能会覆盖不到。

网友(2011-05-13):
    一般用靜態銅來鋪電源,其餘都用動態銅

网友:
    看自己的习惯,个人感觉动态太影响效率。有人会说动态不需要管drc。
    其实何别在乎最后静态铜几分钟check drc的时间。

网友(2011-08-31):
    学习了。{:soso__10514693449703516254_1:}

网友:
    感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