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报错看不懂

楼主(2008-04-09):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
这是什么错误~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
这是什么错误~
怎么解决?

那颗元件的位号有问题, 你把那个元件的ref说说看呢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元件错了~
一般它会告诉我是那个元件错了的~现在就是个 ' / '    ,~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个元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元件错了~
一般它会告诉我是那个元件错了的~现在就是个 ' / '    ,~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个元件啊

这么帅?
要把你把图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
那个元件的命名有问题,你改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0-06-28):
    是有一顆元件的命名被改為" "空白了.
解決方式是在Find當中輸入""空白,而Scope--選為parts,按下ok後就會看到有元件的Reference是空白的.
    只要點選該零件後再給它一個名稱即可.

网友(2010-09-26):
    楼上这招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