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制板时要向制板公司交代什么吗?

楼主(2008-04-09):
以前做板子都是直接给制板公司, 一般没有交代什么,向制作工艺也没有什么说明. 是不是要向制板公司说明一下.  还有关于DDR的阻抗匹配的问题在做板子的时候要向制板公司说明什么(比如线的厚度??) , 不知道大家在做PCB的时候,向制板公司都交代些什么> 希望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谢谢, 又增长了见识. 关于DDR阻抗匹配方面要有什么要求吗?  谢谢!!

网友:
可以向厂家寻要一个他们相应的加工工艺说明,那样比较明了

网友(2008-06-17):
引用 网友A:
stack-up
各类公差
转孔尺寸
表面处理方式
文字颜色
防焊颜色
药水的选用(仅仅提供环保等级)

这些我都不知道。怎么向板厂说明啊?
我们发出去的板都没有说什么的。板厂都是常规处理。我想像楼上所说的这些,板厂知道的比我更专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ck-up
各类公差
转孔尺寸
表面处理方式
文字颜色
防焊颜色
药水的选用(仅仅提供环保等级)

好像除了表面处理方式,其它的我也没弄过。不过我们要传送:板材、銅箔厚度、PCB厚度、PCB規格及其它说明等!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直接扔PCB文件给对方,也没啥要求
最近跟他们协商,需要填些表格,根据要求选择
一般包括:
文件名
单/双面说明
单/双面阻焊说明
单/双面丝印说明
厚度说明
过孔塞绿油说明(根据PCB文件要求还是整板过孔都塞绿油)
PCB板测试说明(飞针/专用或者其它)
还有就是一些联系信息
好象也就这么多吧
我们一般以双面为主

楼主:
不错,  能不能把    阻抗控制: 如附件  传上来看看有什么要求,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直接扔PCB文件给对方,也没啥要求
最近跟他们协商,需要填些表格,根据要求选择
一般包括:
文件名
单/双面说明
单/双面阻焊说明
单/双面丝印说明
厚度说明
过孔塞绿油说明(根据PCB文 ...

受宠若惊了
今天在公司,顺便把上次说得不完整的补上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宠若惊了
    今天在公司,顺便把上次说得不完整的补上
    很专业啊
受益匪浅
以前投板
    也就告诉对方
    是几层板
    板厚多少
    制板多少块而已

还是挺复杂的啊

网友:
    在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条件下,能否传下文档大家借见下~~~~

网友(2008-08-11):
    谢谢了。现在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