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er25层的作用

楼主(2008-04-10):
Layer25层是插装的器件才有的,只是在出负片的时候才有用,一般只有当电源层定义为CAM Plane的时候geber文件才会出负片(split/Mixe也是出的正片),如果不加这一层,在出负片的时候这一层的管脚容易短路。
owerPCB中对电源层和地层的设置有两种选择,CAM Plane和Split/Mixed。Split/Mixed主要用于多个电源或地共用一个层的情况,但只有一个电源和地时也可以用。它的主要优点是输出时的图和光绘的一致,便于检查。而CAM Plane用于单个的电源或地,这种方式是负片输出,要注意输出时需加上第25层。
  第25层包含了地电信息,主要指电层的焊盘要比正常的焊盘大20mil左右的安全距离,保证金属化过孔之后,不会有信号与地电相连。这就需要每个焊都包含有第25层的信息。而我们自己建库时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

Layer25层的替代设置:
pads的焊盘设置中,有一个AntiPad的设置,只要能使这一项(选择焊盘类型即可),其焊盘的初始设置值即为普通焊盘+24mil或0.6mm,看这一设置的功能及效果看,可以替代Layer25的作用,而且这样的设置感觉上做法也较为正规一些。只是相对来说Layer25的作法历史悠久,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新手们可以试试。
还有一点就是使用Layer25层可以在建元件的时候就设置好这一项,而AntiPad则需要在布板中设置,对于过孔的处理就差不多,可以给过孔加layer25也可以设置过孔的AntiPad。
具体Antipad的设置,博客中已经有一篇文章里已附了一个PDF文档,大家可以看看。
总的来说,不管是用Layer25还是Antipad,其最终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上面提到的金属化过孔时防止短路;二是减小过孔的感生电容电感。
过路高手如有不同意见,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習下

还有一点就是使用Layer25层可以在建元件的时候就设置好这一项,而AntiPad则需要在布板中设置,

好像antipad在建元件是也能设置,而对正片无效,欢迎讨论!!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负片是啥意思

网友(2008-05-16):
    博客PDF文档要连接啊,这样不用到处找???
    感谢.

网友:
    一直都想了解的问题,现在了解了

网友:
    新来的刚知道啊

网友:
    LZ前面两段话我在哪里见过

网友:
    如同發文者敘述:

25層最大的用處就是在負片(CAM Plane)的時候
    檢查內層通路的時候
    有無因下Via而導致通路太窄,
或是via太密集破壞了整個結構!

所以最好是在建置零件的時候
    Dip元件先設定好25層
    通常會比Pad層多8~20mil
(視高低壓元件或不同類別產品設定大小)

    第二步就是去設定Via的部分
    這部分頂多25層比PAD多6~10就很多了!

    其實走BGA的時候就要先規劃下via的空間了
我都是把BGA的Ball分佈圖印兩三倍放大看
這樣整個電源地的連結可以達到最佳狀態

    多花些心思總比你一直改還好吧!
一定要量產的板子可不容許你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負片的特色就是不用撲銅
檔案的容量因此可以縮小很多
    他的缺點就是無法檢查error
不過我用了十幾年也很習慣了

只要2DLine分隔好
    在檢查內層的時候只剩下Line & Via , Pad...
    以Net HighLight方式點亮慢慢看
其實就會很分明了!

在這個論壇學到很多沒用過的
    也謝謝大家!

    六層板Vcc-CamPlane

    六層板Vcc-CamPlane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感谢楼主
一直不知道这层干嘛用的。

网友B(2008-11-17):
    一个问题:焊盘和过孔需要设置layer25层???还是只有通孔的焊盘要设置???在没有用CAM PLANE可以不考虑加layer25吗???
我看了别人画的图,有的设了有的没有设,现在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下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焊盘和过孔需要设置layer25层???还是只有通孔的焊盘要设置???在没有用CAM PLANE可以不考虑加layer25吗???
    我看了别人画的图,有的设了有的没有设,现在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下要设置

只要是通孔都应该设置。

    如果不设置CAM平面层可以不加25层。

网友:
    这个内容好像跟书上的一样。。。

网友:
    关于25层我有个不同意见不知道正确么?
如果要是为了保证过孔和电层不短接。可以使用类别规则中的条件规则单独定义使电层和VIA 焊盘和过孔的间距大些就可以了吧。没必要非要使用25层吧。我个人认为25层只是原先的pads版本遗留下来的而已。我从来没有设置过25层。一直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设置间距大一些也可以的。

    但是负片设计的话,最好加上25层

网友:
字真大,看的好辛苦

网友:
我是初学,CAM Plane是负片,在制板时其工艺是将整个层铺上铜,且为同一网络,当有插件、过孔经过这层时,由于其Solder Mask 绝缘这部份太小,现在的工艺不太好,很容易将其短路。而过孔定义的太大,又会影响布线,所以就人为的定义了Layer25让它在这一层绝缘部份变大。免得一不小心造成短路。所以Layer25应该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逻辑层。如果分析的对,那么正片也应该存在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正片不需要设置Layer25层呢。我想可能是它们的敷铜的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正片与负片敷铜工艺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有何区别我不知道。

网友C(2008-12-17):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出负片的时候,整体是一块大铜面,在这一层,孔到铜面的安全距离实际上就是你孔的边到我们设置的焊盘边的距离,而出正片的时候我们铺的铜距焊盘还有一个安全距离,出负片的时候就没了,所以加上25层将焊盘变大一点,使孔到铜面的安全距离大一些,注意我们在出负片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焊盘(正片中的焊盘)实际上是挖空.
我想问一下,负片中,如果我们用2D线去分割的话,那检查中电气特性是不是通不过,2D线分割在电气中是没有分割意义的吧,但实际中是分割的~!!!!!!这样做会不会很危险,不便于检查~!!!!!
高手讨论下~!!!

网友:
用2D线分割的好处是可以改变2D线的线宽去调节不同区之间的距离,~!!!!! 以前看过一些技嘉的电脑主板,好象都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主的博客给个连接啊

网友:
互相的学习!!努力当中
主楼发多点教程。。。先谢咯

楼主(2009-02-16):
    我是初学,CAM Plane是负片,在制板时其工艺是将整个层铺上铜,且为同一网络,当有插件、过孔经过这层时,由于其Solder Mask 绝缘这部份太小,现在的工艺不太好,很容易将其短路。而过孔定义的太大,又会影响布线,所 ...
引用 网友D:

正片不需要。

    我比较喜欢用正片设计。

负片设计会让人感觉你牛B一点。但是不容易检查错误。

不建议新手使用负片层,特别是多电源,多地网络的情况下。

网友:
    一直没有用过,不管插补插件。

网友:
    建义设为论坛置顶

网友:
哪照这么说,SPLIT/MIXED内层中怎么防此过孔中造成的短路呢?

网友:
是呀看了看,我感觉CAM PLANE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又容易出问题,还是混合分割的好,

网友(2009-04-30):
看的半懂不懂的,真郁闷

网友(2009-08-19):
上次画图用负片就没设置这个 结果作出来的板子3个电源全短接到一块 还好没几个孔还能用

网友(2009-12-01):
好深奥啊,看不懂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一直不明白为啥负片需要ANTIPAD而正片就不需要呢

网友:
终于明白了这个层的意义,谢谢分享!

网友(2010-01-05):
看了这么多回贴,这篇最搞笑了。
还CAM Plane是负片正片之分,还说了那么多大道理,负片会不会短路。
美国佬都没你们聪明。还2D线分割!
这里的正片负片之分只不过在显示上相对铜片为空白而其它为黑色。
和为了缩减文件大小而设置成负片而已。

网友:
恩,一直不知道加25层是干嘛的,只是多了几mil 呵呵 发现得大上20mil呢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2010-02-24):
用2D线分割的好处是可以改变2D线的线宽去调节不同区之间的距离,~!!!!! 以前看过一些技嘉的电脑主板,好象都这 ...
引用 网友C:

    不便于查错。

楼主:
哪照这么说,SPLIT/MIXED内层中怎么防此过孔中造成的短路呢?
引用 网友E:

    设置过孔,PAD与copper的间距就可以了,比负片直观。

楼主:
上次画图用负片就没设置这个 结果作出来的板子3个电源全短接到一块 还好没几个孔还能用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是你用错层定义了,而且设为混合分割层。

   如果要用负片的话,可用2D线进行3个电源的分割。

网友:
有深度的贴,版主所说的QQ群号码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话,那么单面板和双面板就可以用不上第25层了吧

网友:
一直都想了解的问题

网友:
单、双面板用不上这层。多层板才有点用。

网友:
是啊
我也见过

网友:
才不是呢@

网友(2010-04-06):
第一次知道有這種作用,稍微研究之後加上詢問高手
大致上了解其功用了

网友:
我终于知道那是咋意思啦!谢谢楼主

网友:
若用于单/双面做板设计,则封装可不加Layer25层.

网友:
还真不知道……呵呵
现在的板子基本都是2层的,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
我都是把lay 25当作特殊层在用,什么不方便的注释都丢这里,出图的时候屏蔽。

网友:
    直接在布线规则里把COPPER到所有其他属性的(ROUTE,PAD等)安全间距设置大些(大于等于8mil)就好了!

网友(2010-05-19):
    真详细,佩服

网友:
    负片是比较原始的,是针对电脑运行速度比较慢,内存比较小而搞的,现在电脑配置都ganggang的,负片又容易出错,何必搞什么负片,不过知道这些还是bix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象可以直接设置间距大小的!

网友:
    什么叫负片啊,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2010-06-26):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看帖  回帖是美德

网友:
没搞过多层板,不清楚这些规则,不过看了还是能懂一些!

网友(2010-08-18):
学习下,但一直在用split/Mixe,不怎么了解负片

网友(2010-11-18):
学习了,之前对25层一点也不了解呢。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斑竹

网友:
    学民了,哈哈!谢谢哦!

网友(2010-12-29):
    帮楼主顶一下,刚看了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2011-03-12):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不错,但是,我有个疑问,一般的走线过孔要不要加layer25层啊?我看了许多别人画的板,都 没有加?具体还请指点。

网友:
    讓我又熟悉這一重要技術!謝謝!

网友(2011-04-12):
    学习了,很好很好!

网友(2011-05-16):
回复 楼主:

    又挖坟啦!
今天我试了下CAM Plane,所以也就涉及Layer 25或者Anti-Pad了。遇到一些问题:
(声明:我理解CAM Plane是负片,所有描述是基于实际蚀刻后的PCB板来说的)
    1、CAM Plane中,Keepout无效啦!
2、CAM Plane中,不允许Copper Pour, Plane Area,只有Copper可以用。
3、Copper使用后竟然是起到了Keepout的作用,Copper cut画了却无任何作用。

    请教:
对于整层的Ground层,如果设为CAM Plane,再Assign Ground网络给这一层。于是,在生成的Gerber中却自动删除了所有Ground网络的VIA,保留了其余网络的VIA!恰和需求相反!怎么回事?
(所有描述是基于实际蚀刻后的PCB板来说的)

我有一个怪异的方法不知有没有问题:
    上面的描述、解释,及此处的办法不太确信,希望不要误导后来人!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我理解/做法的错误
    将CAM Plane改为No Plane类型,画个和PCB板一样的Copper Pour,再将No Plane改回CAM Plane类型,Flood All。
这样,CAM Plane竟然铺上了正片的铜!且和Ground不同网络的VIA、通孔焊盘都将被删去!当然Plane to VIA之类的Clearance都还生效!这太符合要求啦!

网友:
    請問L25層不是拿來實體建立零件的高度嗎,在Layot 中 3D view 才能看到實體高度嗎?

网友:
    学习了,过段时间再看温习下。

网友(2011-06-15):
    jimmy楼主的博客地址是哪个?很想知道哎

网友:
    每天看贴都有新收获

网友:
又学习了,感谢了

网友:
我还专门一个个器件把这层删了

网友(2011-07-15):
有点深奥啊,还得慢慢琢磨下!

网友:
似懂非懂的,还是要实践一下才知道啊!

网友:
现在才明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2011-08-30):
    怎么好像我用不着似地,不过学习了

网友:
    看了,做过6层板,从来没用过25层,不知道你们在说啥!惭愧!!

网友(2011-11-12):
我都把这层删了

网友:
    顶楼主,支持下.
还没看过这么多层的板子呢

网友:
    其实不懂,但看贴回帖的习惯还是要的

网友(2011-12-20):
    看不懂顶了

网友:
    支持下楼主、幸苦了!

网友(2012-08-08):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2-10-11):
    来支持老大的!

网友:
    没用过负片,来学习下!不过按我的理解负片在出GERBER时,Item里有选择Pads、Via等元素,假设负片是地,那与地相连的孔都是用花焊盘连接,不是地网络的,那在其位置会有与Pads或Via外径一样大的圆,那按负片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的特性,这怎么会与地短路?除非你外径和过孔一样大!所以我觉得25层并非每个都要加,只有内外径一样大才要加!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2013-07-10):
虽然看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感觉我有一天会明白的

网友:
原来用protel99se时有内层和信号层,内层就是负片,有个设置可以设内层和过孔的间隙,只要设的不是太小不会短路。不过现在到pads有两种内层,类似的间隙设置是不是就是楼主现在所说的问题?

网友(2013-11-14):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出负片的时候,整体是一块大铜面,在这一层,孔到铜面的安全距离实际上就是你孔的边到我们 ...

说的非常正确!理解到位

网友:
汗,这这两天把封装里的 layer25全删掉了

网友(2014-12-10):
问一下,我们一直用的是NO Plane  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插件器件也没有设置L25层。请高手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2015-09-20):
。。学些啦,,但还是似懂非懂,,还得默默琢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