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08-04-10):
我用 alias F2 done设置的,软件是15.5,想和15.7设成一样的,但是,关掉allegro 再打开,快捷键又变回去了。
有没有全局设置快捷键的方法哈?省得每次都设一下,先谢啦!

网友A:
你这样设置只是临时的.你可以打开安装程序中的env文件去设置,那样就不用每次打开文件都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设置只是临时的.你可以打开安装程序中的env文件去设置,那样就不用每次打开文件都设置了.

我在share\pcb\assembly里找到两个.env文件,
dfa_allegro.env
dfa_init.env
怎么打开呢?我用记事本打开是乱码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CRIPT录制也可以呀。

能具体点吗?小弟初学者,还不知SCRIPT是啥呢。谢啦

网友:
%HOME%\pcbenv\env
~~~~~~~~~~~~~~~ ~~
路径                        文件名

网友(2011-05-13):
建議使用在env文件中更改快捷鍵,以後你還可以根據自己需要再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