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原创SKILL:快速设置格点

楼主(2008-04-10):
载入后,直接在命令行输入g命令
命令举例g 5  将当前所有格点设置为5
或者 g 10 5 设置None-Etch格点为10, Etch格点为5
下载:

网友A:
不知道在 ALLEGRO上面怎么实现这个,g5就 5的格点,g10就 10的 格点,是不是要设置脚本什么的 啊 、?望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在 ALLEGRO上面怎么实现这个,g5就 5的格点,g10就 10的 格点,是不是要设置脚本什么的 啊 、?望高手解答

    这个SKILL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好文件咋用呢.请说一下

网友:
    请问版主,将此文件载入到什么地方呀?

网友B:
    放安装目录下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skill

    在弄个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写入    load("xgrid.il")

    如果已经有的那就在后面加上 ,     没有就自己新建  ,    应该可以

    论坛里好像有设置SKILL 的贴 可以找找看

网友:
    呵呵,楼主很热心

    我一般是用SCRIPT来实现这个快捷操作的,也是很多人都会的方法。。。
    不知楼主能否分享一下这个文件是如何写的?如果方便,请发邮件到:ivy-lqe@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安装目录下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skill

    在弄个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写入    load("xgrid.il")

    如果已经有的那就在后面加上 ,     没有就自己新建  ,    应该可以

    论坛里好 ...

    1.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此目录下我没有SKILL文件夹,新建一个吗?
    2.在弄个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在哪里弄个.
    3. 具体每一步咋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此目录下我没有SKILL文件夹,新建一个吗?
    2.在弄个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在哪里弄个.
    3. 具体每一步咋用呢

    是新建

    你建个文本改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此目录下我没有SKILL文件夹,新建一个吗?
    2.在弄个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在哪里弄个.
    3. 具体每一步咋用呢

    把 xgrid.il  和 allegro.ilinit 都放SKILL文件夹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新建

    你建个文本改后缀就可以了

    1. 新建了SKILL文件夹
    2.内含xgrid.il 和allegro.ilinit

    是这样吗?
    然后在PCB中如何应用了,没反应的.哪里还需要设置

网友:
    1楼 LZ 不是说怎么用了吗/?

网友C:
    我的结果如下,不灵呢

    Command > g 3
    E- Command not found: g 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结果如下,不灵呢

Command > g 3
E- Command not found: g 3

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里
  要有这个  load("xgrid.il")

弄好后 把软件关了 重新打开

网友:
不错,个人感觉,使用script更直观

网友:
哎...看着帖搞了半天好像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偶理解有误 还是...

楼主:
可能是沒有成功LOAD的原因。仔细检查一下,可以将xgrid.il放在PCBENV下,然后在任务栏输入skill load("xgrid.il") 手动进行LOAD,看是否加载成功。

网友:
看了楼主和众兄弟的帖子很受启发,谢谢了!

网友(2009-11-22):
看不到的

网友(2010-01-09):
为什么我今天才看到?

网友:
deargds :
我想输入命令G  然后出现对话框输入所需格点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XGRID.IL里有说明怎么LOAD,谢谢楼主。

网友(2010-03-13):
回复 网友D:
用Skill生成一个临时的Script,然后调用.见到有人用这个方法实现.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是不是.

网友:
不错,不过好下没有0.001和0.0001哦,这个定结构可能会用到的。

网友(2010-04-23):
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
这个太好用了,又是Skill学习的好例子

网友:
为何开始用得,过几天又变成以下错误了呀?
E- *Error* runscr: too many arguments (1 expected, 2 given) - ("5" "5")

网友:
为何开始用得,过几天又变成以下错误了呀?
E- *Error* runscr: too many arguments (1 expected, 2 given ...
引用 网友E:

    已解决!

网友(2010-05-27):
学习了
版主很有实力

网友:
兄弟给你改改;
可输入4个参数,依次对应如下格点:
non_etch_x_grids
non_etch_y_grids
all_etch_x_grids
all_etch_y_grids

命令格式:g  3 3 5 5
若某一格点保持不变,则对应的参数为任意字符:
such as: g 6 m k 9
such as: g 7 8
such as: g 6 y 8

看看源文件就知道怎么用了.

axlCmdRegister( "g" 'x_grid)

defun( x_grid (@optional (n_ex "") (n_ey "") (a_ex "") (a_ey ""))

        if( ((n_ex != "")||(n_ey != "")||(a_ex != "")||(a_ey != ""))
        then runscr(n_ex n_ey a_ex a_ey)
        else axlShell("define grid"))

        )

defun( runscr (n_ex n_ey a_ex a_ey)

ScriptFileName=axlTempFile()
fp=axlDMOpenFile("ALLEGRO_SCRIPT", ScriptFileName, "w")

fprintf(fp "scriptmode +i\n\n")
fprintf(fp "setwindow pcb\n")
fprintf(fp "define grid \n")
fprintf(fp "setwindow form.grid\n")
if((n_ex != "") fprintf(fp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L \n" n_ex))
if((n_ey != "") fprintf(fp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L \n" n_ey))
if((a_ex != "") fprintf(fp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L \n" a_ex))
if((a_ey != "") fprintf(fp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L \n" a_ey))
fprintf(fp "FORM grid done \n")

axlDMClose(fp)
sprintf(runScript,"replay %s",ScriptFileName)
axlShell(runScript)

)

网友(2010-07-22):
放安装目录下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skill

在弄个配置文件, allegro.ilinit
      写 ...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路径下是: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context的文件夹,没有skill这个文件夹,是要自己建一个吗?而这个allegro.ilinit 文件在home路径下的pcbenv里有,是不是编写这个就可以啊?

网友(2010-08-25):
楼主解说的不明确呀?

网友:
LZ是个好人

网友:
如何自己实现弹出color按钮后的那个界面,并实现它的各个功能。给个思路,也可以。

网友(2011-03-17):
    谢谢楼主  有没有加载封装库路径的SKILL?

网友(2011-12-12):
    万分感谢!终于可以设置任意格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在 ALLEGRO上面怎么实现这个,g5就 5的格点,g10就 10的 格点,是不是要设置脚本什么的 啊 、?望高手 ...

    ;---------------------------------------------------------------
    axlCmdRegister("命令" '函数名)
    procedure( 函数名( @optional (可选参数 参数值))
    prog( ()
            return(nil)
    );prog
    );procedure

    ;---------------------------------------------------------------
    这样不就是可以在命令中加参数了嘛

网友:
    太好了 建库用最好

网友(2012-01-18):
    謝謝~~~~~~~~收下測試成功

网友(2012-04-23):
LZ 这个skill可以改成,例如:g5这样的吗?就是中间没有空格。可以赐教怎么改的吗?谢谢!再比如:g5 10

网友:
LZ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网友(2013-01-25):
    看不到附件,看不到附件,看不到附件,看不到附件,看不到附件

网友(2013-07-08):
    不错 很好的SKILL 我已经更改成默认的G了

网友(2013-08-22):
    16.X  的还适用吗?

网友:
    下載下來檔案是損壞的~10快沒了

网友:
    我加载了之后,原先格点是1,按g之后,只不过是把格点为5的给高亮了一点,格点还是为1

网友:
    看不了啊,郁闷啊

网友(2015-06-01):
    不明白为什么要设置4个参数,实际上只用到2个啊

网友:
求教一下:写skill的时候输出一个temp.scr文件,在skill最后添加axlShell("replay temp"),提示找不到窗口(类似于Can't find window;form.grid),但是在命令栏中输入replay temp或者在skill调试窗口中输入axlShell(“replay temp”)又可以运行,请问这是为什么啊,如何解决

网友(2016-07-23):
    看不到看不到啊

网友(2016-11-08):
    这个太好用了

网友(2017-08-09):
    楼主,我想把空格去掉怎么去啊,直接g5就是5个格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结果如下,不灵呢

Command > g 3

你看看你的env里面有没有用g这个键设置快捷

网友(2018-10-26):
    很实用的设置,感谢

网友(2019-03-12):
    不错,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我的级别太低

网友(2019-08-16):
17.2可以用吗

网友(2020-04-02):
    威望不够啊

网友:
    新手不能下載

网友(2022-11-28):
    挺好用的,很快捷

网友(2023-03-28):
    可以使用script录屏操作达到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