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rc检测问题

楼主(2008-04-10):
如何检测一块板子上的shape到shape的最小距离??

网友:
用CAM350好像不可以直接报出最小间距的,一般我们做DRC时直接一个输入公司生产最小允许间距值,或稍大一点.当间距小于你输入的数值时,就有报错点.,(.我没做过测试,报错的位置是否是由小到大排列的,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按顺序排列的,那就可以较快找到最小间距了)如不是按顺序排的,要找到最小值,你做DRC时就不要有太多的报错点,找到报错点,量一下间距就可以了.如果用GENESIS软件的话,DRC测试后就可以直接报出最小间距,

楼主:
哦 这样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