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地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有没有人遇到过在一层上铺地的时候,整层铺的时候不能铺全,只能铺上一部分,
但是一部分一部分铺时就都能铺上,在这个板子的其他层铺的时候都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望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铺铜的参数设置问题?
比如说,是不是你的铺铜间隔设置过大了?

楼主:
应该不是间距设置的问题,在线和管脚密集的地方到可以铺上,反倒是比较空旷的地方铺不上

网友:
    要看什么版本,确实有你说的这类问题,动态铜的设置改动一下,有的时候会铺上,有的时候关于shape的数据会坏掉。
    总之不要用在数据运算量大的case,就shape不要太大,避让太多的,否则shape会飞掉。建议铺好一个以后改成静态shape

网友:
    做个database check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