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热风焊盘 出错

楼主(2008-04-10):
设好值后无法放下PAD,  提示 “ERROR - Could Not Generate Shape
W- *WARNING* (axlDBCreateOpenShape): No match for subclass name - "etch/top"

何原因,我是按照教程做的,教程按OK 就出来了,可是我的提示如上信息。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好值后无法放下PAD,  提示 “ERROR - Could Not Generate Shape
W- *WARNING* (axlDBCreateOpenShape): No match for subclass name - "etch/top"

何原因,我是按照教程做的,教程按OK 就出来了,可是我的提 ...

楼主我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啊!!!
能说说你的步骤吗???

网友(2008-08-27):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class里根本就没有Etch,取而代之的是Conductor这个Class,不知什么原因,而Allegro Editor里有Etch但没有Conductor

网友:
解决了。做封装时不能使用程序包里的Allegro Package,直接使用Allegro PCB Editor,然后File->New,选择相应的封装类型即可,这样就有Etch这个Class了,如果直接用Allegro Package建封装的话没有Etch,而是Conductor,会提示找不到相应的Class

网友(2013-05-25):
我也遇上了,折腾了半天,我觉得APD命名应该改名为IC-A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