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art type时相同的pin name 如何处理

楼主(2008-04-10):
我画了一个AVR单片机的原件类型时,pin name 和pin number都放好了,最后需要保存一下,但是这个AVR单片机有2个pin都是VCC,有3个pin都是GND,所以它们的pin name都是相同的(如图1),可是在保存时,pads有警告提示(如图2),说有上述几个pin 的名字是相同的,是不是一定要改为不同的pin name才行呢?或是还有其它什么办法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都给忽略了,直接保存了。

楼主:
但是我关心的是:如果忽略,没有任何影响吗?

网友:
我也是忽略的。后面画板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网络也是正常的,

楼主:
那我就继续啦!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