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的层面分布问题

楼主(2008-04-10):
各位大虾.想请问一下六层板的层面分布问题,怎样分部内层的四个层面(GND,POWER...)电气特性最好,是两POWER层好,还是两GND层好,然后中间的走线层放在哪一层最好啊 ,问了一些朋友,意见不一,自己还是有些犹豫,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个标准...望大虾指教

网友:
个人愚见 根据楼上的补充:34两层线要垂直,器件能放top层就放top层

楼主:
3~4层都用做信号啊?本来是想最多3层走线的,现在4层走线了哦,不知道把SIG4换成POWER可以不。

楼主:
考虑胃了一下,这样就不用存在垂直走线了..

楼主:
多谢指教了哈~